求助!手机接收端

楼主(2018-01-22):
小米4C手机无法用口袋,但是检测是支持……
官方稳定和开发都刷过,还是不能用………

网友:
应该说支持otg都可以用

网友:
查一下硬件,手机必须支持UVC协议才可以用,部分有OTG功能的手机并没有UVC协议,还有跟APP有关,APP支持的分辨率需与硬件的分辨率一致才可以显示图像,否则是黑屏

楼主:
UVC和OTG都支持,但是连接手机后长按功能键手机还是显示无设备

网友:
我小米4c能用

网友:
试试下载fuav,在小米应用中找

网友(2018-03-18):
我的小米4c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