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你好,看你的视频教程关于罗盘校准的问题有点...

楼主(2018-01-22):
泡泡老师你好,看了你在优酷上的视频教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在校准罗盘的时候,你说这几个值最好正负都不要大于150。我想问下怎么理解这几个值,是什么因素因素影响着这几个值?我现在的这几个值是不是用不了?我的是Pixhawk2飞控。麻烦泡泡老师了泡泡老师你好,看你的视频教程关于罗盘校准的问题有点... 飞控,泡泡老师,PIX 作者:时光. 281

楼主:
泡泡老师你好,看你的视频教程关于罗盘校准的问题有点... 飞控,泡泡老师,PIX 作者:时光. 1760 泡泡老师你好,看你的视频教程关于罗盘校准的问题有点... 飞控,泡泡老师,PIX 作者:时光. 856 那个表情怎么是那样的,...泡泡老师你好,看你的视频教程关于罗盘校准的问题有点... 飞控,泡泡老师,PIX 作者:时光. 4139

网友:
偏150都偏到哪去了

网友A:
校准的时候尽量找磁场环境干扰少的    一般自动跳过的 还是能用的

网友B:
最好屏蔽1和3.只使用2
给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的时候尽量找磁场环境干扰少的    一般自动跳过的 还是能用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屏蔽1和3.只使用2
给你的建议

好的,谢谢,那我先这样用着,等找到没有磁场干扰的地方在重新校准一次

网友C:
Pixhawk2?那个很贵的驼背飞控?
我没用过呀,怎么里面有三个罗盘?

网友D:
大点没关系,自动确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hawk2?那个很贵的驼背飞控?
我没用过呀,怎么里面有三个罗盘?

是的泡泡老师,有三个磁罗盘,我暂时只用中间那个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点没关系,自动确认就可以了

请问下自动确认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泡泡老师,有三个磁罗盘,我暂时只用中间那个可以不?

我也不清楚,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2019-12-13):
在支持了,,可是现在还没有调好

网友(2020-08-25):
换个GPS 试试,你第一个好像是外置的GPS,带罗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