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个改无线模拟器高清图

楼主(2018-01-22):
Graupner系列接收机改无线模拟器焊点接线高清图

接收机和遥控器直接对频,加密狗插电脑上即可使用。

网友:
接收机 PPM输出吗

网友:
估计是,因为一般的航模模拟器加密狗接收的是PPM信号

网友A:
这个是32合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32合一吗

都可以

网友:
只要接收能有ppm输出,这个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