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减震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8-01-22):
飞控减震是为了避免飞机振动对飞控稳定罗盘的影响,拿云台减震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控制板吗?还是为了保护传感器?   我想要把飞控的控制板装到四轴中心和飞
控共享一块控制板,然后云台去掉减震板后直接螺丝锁定在云台挂架上,这样做对飞控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
飞控减震是为了减少机身震动对飞控的影响,飞控不做减震容易导致姿态控制不好。飞控减震很有必要。云台减震就是单纯的减少震动,震动太大,会使相机拍的东西产生果冻,也就是画面不稳定。云台减震也是必须的。

网友:
減震球是防止畫面有異常抖動的,,,,通常要攝像機有防抖功能的,配合三軸云台,畫面才會比較穩定!

网友:
我看着是pixhawk2飞控?减震是用在需要的地方如果飞机振动不大在飞控或者云台接收的震动范围以里不需要的。

网友A:
看下飞控有没有内置减震,有的话可以去掉外置减震板;否则建议留着,减震板对飞控稳定性作用还是挺大的,早期APM没减震座基本没法用。云台减震板不是保护控制板,是为了滤除机架的高频振动,保证拍摄画质的清晰稳定,这是必须的不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飞控有没有内置减震,有的话可以去掉外置减震板;否则建议留着,减震板对飞控稳定性作用还是挺大的,早 ...

我给忘了还有摄像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