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可以装在130尺寸的机架上正常飞行吗?

楼主(2018-01-22):
file:///C:\Users\aaron-2\Documents\Tencent Files\281389560\Image\Group\MN[ZGZ8T13@2T_J9_MHI241.jpg我改装的130小四轴,为了让它能定点飞行,装了个MINI AMP。调参的P值已经调到最低了,还是剧烈晃动。
130机架,1105电机,3寸桨,2S电池,包括电池重量140克左右。
我用动态调参,引出第七通道旋钮控制p值,也不行。再往下调扩展参数面板已经到极限了,就调全部参数面板,P值已经调到0.0003了,还是晃的不行。而且我发现再往下调震动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I和D两个值我基本还是0,因为我觉得P调不好,I和D调也没用。我是这么想的。
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是不是APM根本就无法在130的小四轴上运行?
求大神解答。

北京玩250克以上的太危险,玩小飞机又不带定点容易飞丢,所以想开发一个能定点的小飞机

网友A:
AMP最好别装这么小的机架,还是用f3和f4吧,我用AMP装到250都晃的厉害

网友B:
換飛控,,,,,找可以刷inav 的

网友B:
樂迪有出一款mini pix  穿越機專用的,,,也許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P最好别装这么小的机架,还是用f3和f4吧,我用AMP装到250都晃的厉害

是啊,原先机架上装的就是F3,就是容易飞丢,所以想装个能定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飛控,,,,,找可以刷inav 的

恩,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樂迪有出一款mini pix  穿越機專用的,,,也許可以參考

是啊,APM可能不支持了,可能要换控了,但不知道能不能支持130这么小的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原先机架上装的就是F3,就是容易飞丢,所以想装个能定点的

F3F4可以装GPS呀

楼主:
以前只玩APM,没关注过F3和F4飞控,感谢提醒还有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F3f4装GPS的教程

网友:
你应该是没有理解PID吧,,虽然我也不太懂,D是抑制的作用,你D为0,无论P多小,肯定抖的呀,建议看看PID的通俗解释,那个火车进站讲PID的例子通俗易懂

网友C:
兄弟别试f3f4装gps了,没啥意思!你其实就是求稳,根本不适合这么小的轴距。有这折腾的功夫练练模拟器穿越也飞溜了!

网友D:
I D肯定不能为0,

网友E:
不外乎几种情况
机架太小 动力太强
飞控没有减震
如果P 那么小 D I为0 有可能还是能飞起来的 就是飞行反应很慢

别听他们说买其他品牌的apm pix 装上去没意外效果差不多
这么小的飞机自稳自动回家没意义 看不到姿态 主要靠FPV飞
炸了他也没法回家
怕丢飞机用F4以上的飞控 可以装GPS 利用遥控器数传把GPS坐标发回遥控器
F3 官方已经不支持GPS了 除非你自己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I D肯定不能为0,

感谢泡泡老师指点,其实i和d值我也没有完全为零也给一点点,我各种数值也都调过,但是怎么调也没有起色。以前调过330和250机架都还是可以的。为了减小体积暂时用海绵做减震,但这次调感觉是没有一点好转。我这次也是一种尝试,在这么小的机架上,给我的感觉是apm调参已经到头了,不知泡泡老师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别试f3f4装gps了,没啥意思!你其实就是求稳,根本不适合这么小的轴距。有这折腾的功夫练练模拟器穿越 ...

本人就是爱折腾,飞机放在那就想拆。飞机飞的时间不多,平时都是他们的肢体躺在那里APM可以装在130尺寸的机架上正常飞行吗? 电池,电机,四轴,APM,机架 作者:aaron33334 2774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可能已经是我大脑潜意识的东西了。改造一直进行中APM可以装在130尺寸的机架上正常飞行吗? 电池,电机,四轴,APM,机架 作者:aaron33334 7774 APM可以装在130尺寸的机架上正常飞行吗? 电池,电机,四轴,APM,机架 作者:aaron33334 5336 APM可以装在130尺寸的机架上正常飞行吗? 电池,电机,四轴,APM,机架 作者:aaron33334 3711 APM可以装在130尺寸的机架上正常飞行吗? 电池,电机,四轴,APM,机架 作者:aaron33334 489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外乎几种情况
机架太小 动力太强
飞控没有减震

你说的很有道理,对一般飞手来说确实到位APM可以装在130尺寸的机架上正常飞行吗? 电池,电机,四轴,APM,机架 作者:aaron33334 2999 。但我好像不是一个真正的飞手,我快乐的来源是拆拆拆装装装APM可以装在130尺寸的机架上正常飞行吗? 电池,电机,四轴,APM,机架 作者:aaron33334 701

楼主(2019-12-15):
一直想不起来账号的密码,终于能登录了。今天就写一个结束语吧,是飞控不支持电调协议的缘故,MINIAPM不支持新电调,APM太老了,确实该淘汰了,后来换了乐迪的MINIPIX能成功起飞。以后玩家要注意你的飞控支不支持电调的协议,这点很重要啊,不然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