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遥控器

楼主(2018-01-22):
我的乐迪AT9遥控器用的乐迪回传模块为什么不显示电压呢,固件是1.2.6(osd)APM2.8飞控,哪位大神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A:
得开电池监测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开电池监测并校准

地面站里面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站里面的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明白了,谢谢!明天调一下

网友B:
乐迪回传不是在遥控里显示吗?地面站靠电流计显示的吧,用天地飞的路过,如有错,大神勿喷,回复楼主就好

网友:
记得是用电压模块之后才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迪回传不是在遥控里显示吗?地面站靠电流计显示的吧,用天地飞的路过,如有错,大神勿喷,回复楼主就好

他意思是遥控器没有电压回传信息,有可能是没开监测或者没遥测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