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拟器制作教程

楼主(2018-01-23):
之前玩130小飞机,手里头有一个多余的迷你接收机(R6DSM)。支持sbus和ppm。正好满足了做无线模拟器的要求。有pp m模式,体积还比较小。闲着也没用,正好就改了一个无线模拟器
体积真的很小,只可惜了,遥控距离太短了。用在空心杯上还可以用在室外穿越机上算了吧。
只需要焊接三根线就好了,正负极和信号线。焊接之前,先用电烙铁把模拟器外壳烫一个洞,把线钻进去再焊。
像上面的图片怎么焊就行,正负极直接焊到USB口。信号就焊接耳机接口那里。
一次点亮,非常完美。接收机只能用pp m模式。必须选用这个模式才能用。
迷你接收机的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个用双面胶粘在外壳上比较方便。
成品就是这样,为了美观,我用了点蘑菇贴纸,固定天线,让天线保持竖直的状态
无线模拟器最大好处是防止线缠到什么东西,省心多了,而且携带时也更方便。
看起来还是挺美观的,如果把线弄的更短些,那就更好了。
成功点亮,十分完美,遥控距离隔一道墙没问题
最后说一下,如果乐迪用这个接收机的话,通道必须选择十通道,12通道的话接收机是不支持的,用不了。

我有个接收机
我有个模拟器
Duang~无线模拟器

网友A:
不错,可惜手里没有ppm的接收机,全是sbus的

网友B:
就坐电脑前面还开个2.4G杀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惜手里没有ppm的接收机,全是sbus的

我也是,都改完模拟器了,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坐电脑前面还开个2.4G杀精

小功率电磁辐射对身体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坐电脑前面还开个2.4G杀精

别担心,功率源跟wifi差不多。

网友C:
这个我也做过,不过我把接收机放到里面了,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做过,不过我把接收机放到里面了,更完美了。

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D:
我也做了个一样的 在屋里玩就怕辐射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了个一样的 在屋里玩就怕辐射有点大

我想做个实验,看用线连接模拟器的时候,遥控器是否也在射频?如果也在射频的话,有线和无线的辐射程度是一样的

网友E:
这个创意不错,正好手头有天地飞PPM接收机,在模拟器上安装个杜邦头就可以了,在用不着去某宝上找超软硅胶线了。

网友F:
问一下接USB接口那两跟线是供电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接USB接口那两跟线是供电用的吗?

对的,那个就是正负极,由电脑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创意不错,正好手头有天地飞PPM接收机,在模拟器上安装个杜邦头就可以了,在用不着去某宝上找超软硅胶 ...

线是必备品,尽量多买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