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改飞翼,成功?失败?

楼主(2018-01-23):
300s epp双凸翅膀一对,改成目标平凸飞翼一架!

网友A:
不错呀!等等,你用的锯子来锯泡沫?!

网友:
什么飞机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等等,你用的锯子来锯泡沫?!

机翼里面有加强木片,只能动锯子,再用美工刀修补!

网友B:
大胖子机翼改的飞翼

网友C:
用电热丝切割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热丝切割比较好吧。

能飞就行!要求不高的

网友:
建议小刀加热切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胖子机翼改的飞翼

有创意!

楼主:
继续来两张

楼主:
继续补图,补视频!!!

楼主:
RE: 机翼改飞翼,已经成功开处!

楼主:
假装fp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