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罗盘

楼主(2018-01-23):
之前用f450机架显示都是四十多等,换装山寨精灵壳后有次起飞斜着就炸了,然后推油往前翻,回来检查不水平(硬件完好),就重新校准,然后数值就变这样了,飞了两次正常,昨天看贴说,数值不要超150,就想求助大神们是什么问题,需要重新校准吗?

网友:
没看出有毛病啊!能飞就行了管他那么多。打开手机的指南针跟罗盘对比一下方向没错就行了。

网友A:
有干扰了罗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了罗盘吧

后来校准后试飞正常,主要是装精灵壳后,开始的数值和450差不多,炸后变的不水平(地面站显示飞机是前倾的,实际是水平),回来重新校准就变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校准后试飞正常,主要是装精灵壳后,开始的数值和450差不多,炸后变的不水平(地面站显示飞机是前倾 ...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陀螺仪的问题,不像是罗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来校准后试飞正常,主要是装精灵壳后,开始的数值和450差不多,炸后变的不水平(地面站显示飞机是前倾 ...

前倾是陀螺仪的锅呀,这个值是绿色的就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陀螺仪的问题,不像是罗盘。

炸鸡后回来不水平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怀疑硬件都歪了,拆开正常,只能重新校准,然后数值就这样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倾是陀螺仪的锅呀,这个值是绿色的就是OK的

嗯,谢谢。炸鸡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还拆开检查了,没办法只能重新校准,然后数值就变这样了,听说数值不要超过150我都177了,不晓得影响大不,目前试飞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后回来不水平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怀疑硬件都歪了,拆开正常,只能重新校准,然后数值就这样了,谢谢

罗盘很重要,炸机后应该重新校准,检查飞控端子插座有没有虚焊或接触不良,最好拆开GPS壳检查一下外置端子和罗盘模块是否虚焊。如果飞行当中出现上述情况很容易发生飞丢的事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校准后试飞正常,主要是装精灵壳后,开始的数值和450差不多,炸后变的不水平(地面站显示飞机是前倾 ...

不要装在机壳里校准罗盘,有试过吗

网友:
楼主这个中文地面站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