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楼主(2018-01-24):
哪位大神有APM,适合F450的参数.

网友:
同样的配置有可能参数都不一样!所以别求参数了

网友A:
这个先用默认参数  再自己慢慢折腾吧

网友:
先用默认的起飞再设置自动调参,一般自动调参后就可以稳定飞了

楼主:
怎么设置自动调参

网友B:
校准好了,一般默认都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用默认参数  再自己慢慢折腾吧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好了,一般默认都很稳

尝试一下

网友: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
默认参数就可以。先飞,感觉不好再调试。

网友:
翻我帖子看看,
分享一些apm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