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8-01-24):
请教个问题,  P=UI   ,那么同一电机分别用4s,6s电池,油门100,是不是用4s电池比6s电池的电流大?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电池的放电系数和电调的最大电流。如果电调不变,输出电流都在电调最大值内,那么输出电流由电池的放电系数决定。电池几S决定的是输出电压跟电流没多大关系,但跟输出功率有关

网友:
按理说油门100,6s功率和电流应该都比4s要大些;如果输出功率相同的话6s电流应该比4s小些

网友:
二楼arkingzhou说的莫名其妙,一派胡言。
三楼skyhunter完全正确。
无刷电机虽然本质是交流电机,但调速特性是直流电机。I会随U变大而变大,P也会变大,因些楼主的恒功率的前提本身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