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怎么拍照

楼主(2018-01-24):
山狗录像的同时怎么拍照??或者不录像,怎么遥控拍照。最好是用遥控控制,wifi太短了

网友:
好像不支持遥控拍摄除了wifi吧   只能av输出    鹰眼的可以直接遥控器选择通道控制拍摄 或者录制

网友A:
来个筒单点的,把相机的拍照控按键的两根线引出来,用舵机控制拍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筒单点的,把相机的拍照控按键的两根线引出来,用舵机控制拍照就行了

简单粗暴,我看纸鹰有一个挺麻烦的,但是好看的方案,但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