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机振动测试

楼主(2018-01-25):
我想测试装在飞机上的电机振动值怎么测试呢?(将电机拆下来非常麻烦)

网友A:
泡泡老师有一段视频,用饭盒盛可乐看震动不错。再就是查日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有一段视频,用饭盒盛可乐看震动不错。再就是查日志了

怎样查看具体参数呢?

网友:
不拆下来没法测
测量设备本来就要很重 最好固定在地上
其他传感器 ADC 电脑这些全都有
别拿手机来测 没有什么意义 不能保证手机每次放的位置都一样

网友:
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用一个手机app可以测试电机振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