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地面站安卓版

楼主(2018-01-25):
软件是在刷CC3D 改BF固件去LP官网无意翻到的……然后下了来连手机试了下……然后就没有刷BF固件的意思了  下面是粗略的截了两张图,手机发的不方便啊……

能方便调PID了更加直接,以前没调过就是没这么直观不确定怎么调……嘿嘿

网友A:
cc3d 再次重说一遍 换bf吧
不bf都已经把F1 MCU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再次重说一遍 换bf吧
不bf都已经把F1 MCU淘汰了

我也想啊,刷的过程肯定麻烦很多,先玩下这个LP的试下好像有优化过的很重要的是可以连手机地面站调参都方便

网友B:
bf最高只能到3.2了,inav属于bf分支,也要放弃f1的主控了,当然了,我感觉比apm那些的还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毕竟30元左右就能弄到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最高只能到3.2了,inav属于bf分支,也要放弃f1的主控了,当然了,我感觉比apm那些的还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

当年爆款谁家没个cc3d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