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天地飞9双回中油门的设置

楼主(2018-01-25):
如题,四轴是闲鱼淘回来的,淘的天地飞9双杆自动回中,问题来了,这个四轴别人用的时候是油门不回中的,当我解锁的时候,油门一回中,油门马上窜到50%油门,拉到最低就怠速,请问有什么办法设置成大疆那种,解锁的时候油门回中还是怠速,飞起来不推油门的时候回中飞机就定在那里。请教请教!!

网友A:
调好油门 开定高模式

网友:
定高模式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油门 开定高模式

油门需要怎么调,定高模式解锁对吧,解锁的时候油门杆最低的,那么在油门杆由下回到中的过程,油门会加大起飞吗?

网友:
切回定高模式,跟大疆一样的。油门超50%才会加速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门需要怎么调,定高模式解锁对吧,解锁的时候油门杆最低的,那么在油门杆由下回到中的过程,油门会加大 ...

刚试了用定高模式,可以用,像大疆一样,但如果飞起来用了自稳模式就不一样了,当拉起飞机一回中,油门会跟着掉,要是在回中的时候拉下去,飞机继续掉,这个时候一回中,油门又上去了。言下之意,对于回中的油门,只能用定高,定点,留待这些模式了?

网友(2018-12-02):
你只能用定高定点或者留待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