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迪遥控器对频

楼主(2018-01-25):
乐迪AT9S遥控器怎么和穿越机对频?怎么设置解锁开关?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和接收机对频啊,通道设置第6通道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接收机对频啊,通道设置第6通道解锁

谢谢!我有4架飞机,怎么设置4个模型呢

网友B:
选择菜单,,第二个,,选择模型,,一共可以设置15个模型的数据,,,需要的时候直接切换,,,接收机对频,,,开控,接受上电,找个小东西点击接收机旁边的对频按钮,,直到接收机指示灯闪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菜单,,第二个,,选择模型,,一共可以设置15个模型的数据,,,需要的时候直接切换,,,接收机对频 ...

那对频时应该查接收机1-9第几通道呢?另外我对好第一个模型,再对第二模型时接收机应该怎么切换呢?

网友:
你居然有四架飞机

网友:
你要不要出一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