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选择困难症

楼主(2018-01-25):
看好两款飞翼  不知道选哪款?

网友A:
都买了!能让你纠结的,都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买了!能让你纠结的,都值得一试!

哈哈  我老婆也这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老婆也这么说

著實令人羨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这个

这个太快了吧

网友B:
为啥说这个快?那个ar才快呢,ar飞了几次就不飞了速度太快了买了这个自己机舱改大了

网友:
上面那款,比较好看

网友C:
飞翼如何防止降落折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翼如何防止降落折浆?

收油桨自己就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老婆也这么说

你老婆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说这个快?那个ar才快呢,ar飞了几次就不飞了速度太快了买了这个自己机舱改大了

改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老婆好好

就是就是

网友:
第一款是在arwing基础上的改进版,建议第一款。

网友:
这是怎么改的配件都不带,碳纤维架子太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啥说这个快?那个ar才快呢,ar飞了几次就不飞了速度太快了买了这个自己机舱改大了

ar怎么飞才快?我的ar太慢了,都不想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r怎么飞才快?我的ar太慢了,都不想飞了。

电池加大,重量上去电机高KV看看快不快

网友:
我选了THEER WING 感觉PNP东西一点都不快,全油都加不上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啥说这个快?那个ar才快呢,ar飞了几次就不飞了速度太快了买了这个自己机舱改大了

怎么改的   有具体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改的   有具体的数据吗?

下板换大,我今天飞了很好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池加大,重量上去电机高KV看看快不快

那你多大电池,起飞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多大电池,起飞多重

1kg  6000ma 3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老婆也这么说

呵呵,要是选老婆纠结咋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池加大,重量上去电机高KV看看快不快

要慢还不简单么,电池小点就行,起飞700g,慢悠悠

网友G:
AR好飞,垂直起飞,快慢自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慢还不简单么,电池小点就行,起飞700g,慢悠悠

我要fpv长距飞,电池定死不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AR好飞,垂直起飞,快慢自如

最后买的theer  大家说的多就买了

网友:
我也在纠结,貌似两款的空间都不够大,装apm很挤。手抛还打手。飞远了看不清姿态。还是考虑传统布局飞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