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固件v尾混控设置

楼主(2018-01-25):
吧里有哪位大神玩INAV的帮帮忙看一下,这个设置v尾混控的cli脚本有什么问题老是提示语法错误

网友:
用nano的就ok啊,最好直接从官方wiki看

网友:
# mixer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 motor
smix reset
smix 0 2 0 -100 0         # servo 2 takes Stabilised ROLL (PWM 3)
smix 1 3 1 -85 0          # servo 3 takes Stabilised PITCH (PWM 4)
smix 2 4 1 85 0         # servo 4 takes Stabilised -PITCH (PWM 5)
smix 3 3 2 -75 0         # servo 3 takes Stabilised YAW (PWM 4)
smix 4 4 2 -75 0         # servo 4 takes Stabilised YAW (PWM 5)

网友(2018-10-19):
我也很困惑,INAV设置V尾的cli命令,必须严格按照格式和大小写、空格。。。这些规矩来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