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路点飞行过程中让飞机停止

楼主(2018-01-25):
设置飞机航路点飞行,飞行航点的过程中让飞机停止前进,通过地面站让飞机在当前的位置悬停,我在地面站更改悬停或其他模式飞机会自动降落,并不会悬停,以上都是在脱离遥控器的基础上,请各位大佬指点,有劳了

网友:
有个暂停指令。

网友:
哎?是个问题,关注一下。

楼主:
暂停指令在哪里呀,我只找到了返航指令和让它着陆,其他的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停指令在哪里呀,我只找到了返航指令和让它着陆,其他的没有找到 ...

LOITER_TIME    意思是。悬停在这个点的时间。然后命令参数后面填的是时间。单位是秒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ITER_TIME    意思是。悬停在这个点的时间。然后命令参数后面填的是时间。单位是秒好像 ...

嗯。。。没有找到这个指令,只是找到了航点飞行的时可添加的悬停,我想要的是比如突发情况下让飞机停止航线飞行,让他悬停在空中,之后可以继续未完成的任务,我一直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