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油动固定翼能否飞fpv

楼主(2018-01-26):
几年前陆陆续续淘了,futaba遥控器.接收。动力电两块,平衡冲,五个舵机,一个小松26cc.一直想选个空机,看了看,可选不多,只有两三个机型。现在突然脑洞,问下高手朋友,能否随便上个练习机上飞控,图传,走fpv.但是又不太懂,还需要什么呀?是f4飞控呢还是p9x呢,看到有的朋友在电脑上可以控制飞行路线的那种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A:
f4飞控没有问题,但是减震做好,常规固定翼默认pid就好飞,我准备用f4飞天行者x8。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飞控没有问题,但是减震做好,常规固定翼默认pid就好飞,我准备用f4飞天行者x8。

mp地面站支持f4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地面站支持f4吗?

不支持,f4用in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f4用inav

谢谢了,现在看用油动基本不太可能了,

网友:
有没有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