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地面站软件是如何与无人机传输通讯的呢?

楼主(2018-01-26):
机上的飞控,和图传不是连遥控器和显示器的吗?地面站软件是如何指导飞行啊

网友:
通过心灵感应

网友:
什么叫地面站,顾名思义地面有个通信站啊!

网友A:
除了图传和遥控器,还有一个叫数传的重要东西。就是数传和地面站进行数据传输,指挥飞行的。不对,说颠倒了。是地面站发命令数据,通过数传(这里指是无线数传,都是一对的,有发射和接受两个端组成)发射端给飞机的数传接收端,然后通过数传接收端传给飞控执行命令!数传!不是OSD,更不是图传和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图传和遥控器,还有一个叫数传的重要东西。就是数传和地面站进行数据传输,指挥飞行的。不对,说颠倒了 ...

谢谢老乡,困扰三天的问题给整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乡,困扰三天的问题给整明白了

不客气,这是最基础的知识。你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这是最基础的知识。你是哪里的?

shandong

网友(2019-12-14):
这个我也跟了一段时间,修改出来一个版本,不过一个人太多要搞就没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