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种遥控能玩模拟器吗?

楼主(2018-01-26):
这是个六通道dsm2遥控,但不知ppm信号从那接,

网友A:
没有输出口啊,好像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出口啊,好像不能用吧

内部电路图

网友:
接收机是什么模式的?有ppm吗?如果没有教练口的话,可以尝试用无线模拟器

网友:
在模拟器加密狗上接一个支持ppm输出的dsm2 接收机,改成无线模拟器加密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