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浆无人机

楼主(2018-01-27):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要是一个共浆八轴的机器他的动力相当于几轴

网友:
不能这样比。。。

网友A:
共桨八轴,相当于16轴的十分之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桨八轴,相当于16轴的十分之七左右?

差不多,如果和64轴比,大概是九分之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桨八轴,相当于16轴的十分之七左右?

怎么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桨八轴,相当于16轴的十分之七左右?

之前在书上看的是80%

网友B:
想知道要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要用什么飞控

不是,我就像知道共浆八轴的动力相当于多少轴的动力

网友(2018-03-07):
共轴布局的飞行器,下旋翼损失动力大约是20%-40%。这个要看上下旋翼的翼尖距,使用的桨的升力曲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一般来说,国内目前做的最好的共轴飞行器,比相同电机数量的普通多旋翼,动力要损失25%左右。但是共轴的好处也不是没有,例如,体积更小,外旋风产生的乱流更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