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怎么做到的软件和固定翼通信。

楼主(2018-01-27):
需要什么接收能连接电脑软件控制飞行呢?这个软件不是调矫解锁飞控用的吗?怎么才能控制飞行啊……

网友A:
买个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数传

数传也能把实时图像传到控端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传也能把实时图像传到控端软件吗

数传不行,得在上图传

网友B:
潜水不够,还得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不行,得在上图传

可以这么理解吗,一个固定翼机载端,需要图传发射,数传发射接收,及遥控器接收,三个独立的发射单元,而地面端,则需要图传接收,遥控器接收发射,数传发射接收到电脑,如果实现远距离飞行那么机载的两个发射频段,和地面端两个发射端频段考虑干扰噪音不能相同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吗,一个固定翼机载端,需要图传发射,数传发射接收,及遥控器接收,三个独立的发射单元,而 ...

肯定不能在同一频段下拉
近距离用遥控2.4g 图传5.8g 数传433
远距离遥控433图传1.2g 数传9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在同一频段下拉
近距离用遥控2.4g 图传5.8g 数传433
远距离遥控433图传1.2g 数传915

谢谢高手,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水不够,还得努力

嗯,这几天学习了初级的一些朦胧的,大体框架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也能把实时图像传到控端软件吗

可以很简单

网友:
看着喜欢,但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