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APM怎么使用ppm的接收机

楼主(2018-01-27):
求助APM怎么使用ppm的接收机 接收机是乐迪的R12DSM

网友A:
短接接收的2,3通道,ppm从一通道输入就行了

楼主:
APM2.8飞控怎么弄,是这样子吗?

网友:
apm得刷sbus.查看泡泡的帖子

网友:
sbus要刷固件ppm不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接收的2,3通道,ppm从一通道输入就行了

短接APM输入端的2,3通道,
接收机的ppm信号,连接到APM的输入端一通道就行了
不能刷为SB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APM输入端的2,3通道,
接收机的ppm信号,连接到APM的输入端一通道就行了
不能刷为SBUS。

泡泡老师,短接APM的2和3通道,是指仅短接信号通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短接APM的2和3通道,是指仅短接信号通道吗?

是的,中间一排是电源,底下一排是地线,他们各自全连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中间一排是电源,底下一排是地线,他们各自全连通的,

哦,知道了,除了信号线是各自独立的,通道的电源和地线都是通着的。搞明白了,谢谢泡泡老师!求助APM怎么使用ppm的接收机 乐迪,接收机,APM 作者:齐鲁灵通 8983 求助APM怎么使用ppm的接收机 乐迪,接收机,APM 作者:齐鲁灵通 8665 求助APM怎么使用ppm的接收机 乐迪,接收机,APM 作者:齐鲁灵通 42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APM输入端的2,3通道,
接收机的ppm信号,连接到APM的输入端一通道就行了
不能刷为SBUS。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8-11-24):
泡泡老师我的APM飞控用富斯i6遥控器,电脑校准遥控器时油门和横滚一起动,前进与方向一起动,固件已经刷写了好多次,到向导后面完成不了飞控解锁。

网友(2019-10-25):
APM 的ppm一定到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