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求助

楼主(2018-01-27):
四轴的推杆方向和四轴的运动方向不一样,是正常的嘛,没飞过!自己组装了一个。

网友A:
设置遥控的正反

网友B:
通道不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遥控的正反

明天试试,改了遥控的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不对么

应该是遥控设置通道反向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刷的固件,用的默认的PID,稍微一升,就往一边偏,是不是可以用微调修正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遥控设置通道反向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刷的固件,用的默认的PID,稍微一升,就往一边偏,是 ...

是的,微调可以调参。看我以前的发帖

网友D:
通道反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道反向就行

已设置,待测试

网友:
哪家的遥控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微调可以调参。看我以前的发帖

又有新问题了,飞鱼地面怎么自动调参啊?

网友:
飛魚不能自動調參,自動調參是Mp里設制的,一般設在7,通道8通道。

网友:
我記錯了,飛魚可以自動調參,打開飛魚參數,里面有个7,8通道設制,可以設制自動調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