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乐航模遥控器DIY教程

楼主(2018-01-27):
继上次DIY的多轴飞行器,反响不错,大家也一直在询问,是否可以有对应的遥控器可以控制呢?其实,市面上的航模遥控器就可以控制这个MWC飞行器,但是想要diy,不想要成品,怎么办?楼主经过一个月的探索,终于摸索出来,有了现在的初版,固件会一直更新,敬请期待!来,先来个上次的飞行器帖子链接,纪念一下!

网友(2020-02-28):
引用 楼主:
固件下载
其中烧录软件Arduloader太大传不上去,可以其他地方下载,或者联系我在网盘上下载链接: https://p ...

楼主,请问你的pcb板子怎么获取啊

网友(2019-01-21):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源码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8-12-11):
楼主很棒,威武!

网友(2018-08-14):
期待您的代码,谢谢。justsoso_sl@qq.com

网友(2018-05-04):
好帖子,学习MWC还是要弄块好板子,T宝找楼主去了

楼主(2018-03-17):
引用 楼主:
先来说说开发过程的事。楼主一开始是用arduino Pro mini模块进行调试的,现在做成一个半成品,也是用arduin ...

固件和资料在20楼

网友:
楼主坐等更新啊!

楼主:
固件下载   戴乐遥控器固件烧录及其方法.zip (108.71 KB, 下载次数: 4, 售价: 2 牛币)
其中烧录软件Arduloader太大传不上去,可以其他地方下载,或者联系我在网盘上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B8lVsMQV8IqGuhfwJiuag 密码: 5wbn
链接失效请联系我

楼主(2018-01-27):
先来说说开发过程的事。楼主一开始是用arduino Pro mini模块进行调试的,现在做成一个半成品,也是用arduino Pro mini模块直接焊接在板子上,降低diy的难度。楼主一开始是使用洞洞板做调试的,然后使用了玩具遥控器的外壳,这样手感应该会好些。如下列图。
接下来我们进行科普讲座,相信这个,对广大程序员有极大的帮助,也就是通信原理和机制!!如楼上第二个图,遥控器旁边的那个小东西是什么呢?那是接收机!!原来,遥控器是通过控制接收机,接收机发出对应的信号,控制你的目标物体,它可以是飞行器,可以是遥控车,船,甚至是台灯等等!!大家听了是不是很兴奋,哈哈哈,原来,遥控器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用个图来说明吧!!
由于我这次主要是用来控制飞行器的,所以,接收机输出的信号是根据控制目标物,也就是飞行器来写的。飞行器如果是PWM信号接收类型的,则接收的通道的pwm是持续1ms到2ms的高电平,1ms高电平必须有,剩下的1ms是用来调节对应的通道值得,比如说油门通道,最低值就是对应1ms的高电平,那么最大值当然就是对应2ms的高电平啦。其他就是按比例分配的。
接着我们说说软件的问题,这个帖子里面应该都是代码大神吧,哈哈哈,现在我开源软硬件,并提供固件,希望如果后续有大神,可以继续完善下去,哈哈哈,我会把固件上传到百度云里,不定时更新,但是百度云盘经常吞连接,所以可以直接找我要资料,要源码

楼主:
为了更方便搭建电路和美观性,楼主直接打板了,现在就是焦急的等待中。。。。。。楼主还预留了螺丝孔,还想做个外壳、、。。。。。有美工功底的朋友设计一个??或者3D打印一个,哈哈哈。。。。这都是后话了。。。软件仿真的板子,大的是遥控器,小的是接收机。。。。
板子中午就到了,楼主迫不及待冲向快递点!!!!经过一下午的折腾调试,终于完成了!!!我们先来结果!!后面再上教程!!!
飞起来的那一刻,我感觉我再一次改变了世界,
下面开始正式的教程了。
首先是遥控器和接收机的引脚定义,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搭一个,或者向我要板子,
-----------------------------------------------
nRF24L01无线模块
CE        <->        9
CSN        <->        10
MOSI<-> 11
MISO<-> 12
SCK        <->        13
IRQ        <->        不接
-----------------------------------------------
摇杆电位器:
升降PITCH<-> A0
副翼ROLL<-> A1
油门THR<-> A2
航向YAW<-> A3
-----------------------------------------------
附加通道:
开关通道<-> 2
旋钮通道<-> A7
-----------------------------------------------
摇杆反向选择通道:
副翼ROLL<-> 3
升降PITCH<-> 4
油门THR<-> 5
航向YAW<-> 6
-----------------------------------------------
其他:
LED<-> 8
蜂鸣器<-> 7

电池电压检测<-> A6
-----------------------------------------------
OLED(预留了硬件接口,后续使用的屏幕如右图):
A5<-> SCL
A4<->SDA
-----------------------------------------------
接收机相关接口

-----------------------------------------------
nRF24L01无线模块
CE  <-> 9
CSN <-> 10
MOSI<-> 11
MISO<-> 12
SCK <-> 13
IRQ <-> 不接
-----------------------------------------------
输出通道:
副翼roll第一通道<-> 2
升降pitch第二通道<-> 3
油门thr第三通道<-> 4
航向yaw第四通道<-> 5
模拟第五通道<-> 6
数字第六通道<-> 7
-----------------------------------------------
其他:
电池电压采集<-> A0
LED灯指示<-> 8
-----------------------------------------------
首先是遥控器的物料清单,其实用的元器件也挺少,主要是因为用了模块。
遥控PCB介绍,如下图:图中红色的字是没有丝印的部分,有丝印的请看丝印对应元器件清单。

网友:
楼主666    坐等更新

网友A:
楼主 我没看到您发的四轴制作的帖子链接啊

网友:
前排,坐等成品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B:
发个电路图和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没看到您发的四轴制作的帖子链接啊

感觉不能直接发链接,你直接百度搜图中的标题就能找到对应的额资料了啊!

楼主:
然后开始我们的焊接部分,
1.首先焊接arduino Pro mini,使用镀锡铜丝连接 Pro mini和PCB板
a.铜丝穿过Pro mini和PCB板,

楼主:
b.在Pro mini的一端焊接,然后剪掉多余的铜丝。
c.在另一端,PCB板的背面焊接,然后剪掉多余的铜丝。
我们先焊接arduino的VCC,GND,TX,RX,DTR这个五个引脚,以及排针,然后开始烧录固件。
d.烧录固件
首先安装cp2102驱动,不知道的直接百度一下cp2102驱动,32位的电脑就下载32位的,64位的电脑就下载64位的,下载安装完成后,右击你的电脑,点管理,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你下载器的端口号,记住,此时你的下载器要插在电脑上才会显示!!!
然后连接遥控和下载器,接线顺序如下:(下载器都是cp2102,我的是老版本,但是用法都是一样的)
遥控器 》》》》》》》cp2102下载器
DTR >>>>>>>>>>>>>>> DTR
TX >>>>>>>>>>>>>>>> RX
RX >>>>>>>>>>>>>>>> TX
VCC >>>>>>>>>>>>>>> 5V
GND >>>>>>>>>>>>>>> GND

接着打开烧录软件Arduloader,按照图示操作。遥控器就烧录遥控器的固件,接收机就烧录接收机的固件。
e.固件烧录成功后就可以将Pro mini剩下的接口焊接好。如图:
f.按照丝印开始焊接剩下的元器件,如图,这里面有几个注意的地方,1.贴片LED是由正负极的,使用的时候请注意区分正负极,翻到贴片LED的背面,注意三角形的位置 ,如下‘+’表示LED的正极,用下图区分正负极。
2.有个地方的丝印错了,请特别注意!!!!!!!10K电阻和20k电阻的
位置请更换一下!!!
3. AMS1117-3.3和AMS1117-5.0千万不要搞混了,元器件上面的丝印有写,请注意看清楚
4.蜂鸣器也有正负极,请注意!!
5.这里的电池连接器请注意按图中的位置焊接,不让要自己考虑好正负极的位置,电池的正极在PCB板的正面有丝印。
6.油门摇杆是上下不自动回中左右自动回中的摇杆,方向摇杆是上下左右自动回中的摇杆,千万不要搞错了!!
7.图中的无线模块的排母不建议焊接,因为这样无线模块经常插拔会造成接触不良而引起丢机,我自己是因为要测试才焊接的,强烈推荐将无线模块焊死在PCB上。另外,显示屏的接口是预留的,代码没有显示屏的,后续更新固件才会有。
6. 将剩下的元器件按照丝印焊接好,如下:
7.戴上摇杆的帽子,插上无线模块,恭喜你,你的diy遥控器完成了!!!如图:
8. 可以给电池粘个泡棉,然后粘在板子的背面,这样一个简易的遥控器就做成了,您也可以给遥控器做个外壳哦!接上电池,打开开关,试试开机吧!
PS:电路图,固件,接收机详见后续教程,教程持续更新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也仿制一个,体验一下DIY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能直接发链接,你直接百度搜图中的标题就能找到对应的额资料了啊!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电路图和固件吧

好的,现在发

楼主:
接下来就是原理图了,楼主先发原理图,后续所有资料打包上传!!
这是遥控器的原理图,
这是接收机的原理图,
接着就是接收机的制作!!
接收机的制作:
一. 接收机所需的物料清单:

接收机的焊接
1.接收机最难焊接的地方在无线模块, 首先, 我们先用透明胶将无线
模块固定在
PCB 上, 注意对好位置!!!
2. 然后从第一个引脚开始, 慢慢焊接, 注意千万不要短路, 焊接完
成之后那万用表测量一下。 焊接好之后如下图。
3. 焊接好无线模块之后, 我们按照丝印将剩下的贴片元件焊接好,
需要注意的是 LED 需要区分正负极, 稳压芯片用 AMS1117-3.3, 其他
的按照丝印焊接就可以了。

4. 接着先给 Pro mini 烧固件, 因为作为接收机, 最重要是要, 所
以接口大家可以使用焊线的办法进行烧录, 烧好之后再拿掉, 楼主是
因为想要经常调试, 所以才直接用排针, 省的麻烦。

还是用上面的提到的烧录软件 Arduloader 进行烧录, 注意是选择对
应遥控器的接收机固件, 等烧录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剩下的焊接。
5. 烧录完成之后, 将 pro mini 用镀铜锡丝焊接到 PCB 上, 最后再根
据丝印把贴片元件焊接上, 焊接完成后如图。

至此, 接收机焊接工作完成!!!
遥控器的使用说明
目前遥控器的代码(如需要源码请联系我)
正在完善中, 所以固件会一直更新, 请持续
关注。。。。。。。
A. 遥控器打开就能正常使用, 各个通道对应如下:

其中的换向开关的作用是指当你摇杆值变大, 但是接收机的反应
却是摇杆值变小, 这时你就需要换向。 比如你增大油门, 可是飞
机的反应是油门变小了, 这时你就需要打一下油门的换向开关。
其中换向开关上数字和通道的对应关系是: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航向)
对应接收机的各个通道如下:
其中电源正极和电源负极是一整列的, 不要搞错了!!

B. 关于多个人同时使用的情况: 无需对频操作, 如果需要多个
遥控同时使用, 请烧录不同的固件, 比如有
2 个人在用, 那么只
要有个人刷‘遥控器
v1-20180114-A’ 和‘接收机 v1-20180114-A
固件, 另一个人刷‘遥控器
v1-20180114-B’ 和‘接收机
v1-20180114-B’ 固件就可以了。 固件的 ABCDE.......是代表不同
的人使用, 这样多个人同时使用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C. 接收机先上电, 灯会亮, 打开遥控器, 灯灭, 表示通信成功。
D. 遥控器电池电压小于 7.4V 时, 指示灯(你焊接的那个灯) 会
亮, 蜂鸣器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