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8-01-27):
一开始是,3.4号两个电机解锁不转,但是推油门的时候,四个电机都要一起赚。然后我把一号电机与四号电机,二号电机与三号电机换了,解锁的时候还是,3.4号电机不转,今天玩了一下,2.3.4解锁都不转了,请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飞起来正常吗

网友:
电调一起校准
可能是不同步的关系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把怠速调高一些就行了

网友C:
飞起来正常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正常吗

只要转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正常就好

解锁的时候有时候推大油门都不转

网友:
油门校准一下

网友: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了吗?

楼主:
电调油门行程弄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用的3.2.0的固件

网友:
电调协议,油门校准,怠速设置都有可能造成你说的问题,一一排查吧

网友:
这个问题今天我也碰到了,我更新了电调固件,然后我设置了电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校准了电机的行程,没想到修好了

网友(2018-03-09):
不是怠速的事儿。。开的是不是自稳,  如果是自稳那就是飞机不太平,这样凹陷一侧的电机转速就会升高 另一侧就降低 ,这很正常

网友:
刚刚装机的时候我也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用的CF 后来好像没这个问题,但是能飞起来,就没问题了,手动不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