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楼主(2018-01-28):
我的B6想刷机  可折开没有6P数据口  不知道怎么办  求高手指教  红包当谢

网友:
B6要是正版才能刷新的固件的

楼主:
谢谢 用其它办法另外连接线行吗  比喻另外焊6根线  在哪焊

网友:
关注下 也曾有这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用其它办法另外连接线行吗  比喻另外焊6根线  在哪焊

就不能使用下论坛的搜索功能吗?“B6刷机”,四个字输进去搜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