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求方法提高续航

楼主(2018-01-28):
s500机架
飓风2216 kv900
好盈20a
3s 5200mah 1245桨 做了静平 大体做了动平
apm2.8 gps
数传
图传
富斯接收机
二轴云台
sj9000
总重1.8kg 续航8分钟左右
请教有没有办法提高续航 或者有没有办法减重

网友:
电池改4s

网友A:
电池什么牌子,放电检查下电池实际容量

网友:
2216电机航拍感觉没有3508好

网友:
电池多少C的,C数大了放电就快

网友:
这个尺寸 再去提高续航没什么意义了
直接换更大尺寸的吧 动力电池全要换掉

网友:
续航主要还是看电池吧

网友:
减重,我的h4 680鸡架,3508电机,满载,4s5000的电池极限能飞20分钟,弄个轻点的鸡架还有电池

网友:
2814  kv 400  上6s电池

网友:
把电池提升到4s就行

楼主:
谢谢回复,这样主要是电调电机都要改,有点麻烦,想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减重之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什么牌子,放电检查下电池实际容量

谢谢回复,请问怎么检查呢,用神仪器或者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最好能升级3s以上的电池

谢谢回复 那这样动力套装都要换了,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4S电池,3508kv550-600,1238桨,4S5000可以18分钟左右。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