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调参分享

楼主(2018-01-28):
今天学习了一下别人,我总结几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错误的地方模友指出一下大家互相学习

p值就是飞机感应外界的反应快慢程度,意思就是p值越高就越敏感,越低就越迟钝。
d值就是代表你动摇杆后摇杆回到中立位置,飞机回到稳定状态的快慢程度,d值越高飞机回复越快。
i值跟p值差不多。。。一般情况下p值跟i值一样,但视情况而定!
总之数值越高飞机抖动频率越快大家看着调。天气不错,就是有风,等不及了,上一段自动调参的视频吧,只要胆大心细,自动调参应该不是问题的,希望大家都能爽飞!

网友A:
大神,玩的挺嗨啊!固件刷的3.21吗?

网友B:
PID理解错误 不是这样的
网上的“理论”过度强调P 而说不清楚I D是什么 毕竟每个飞控处理数据的方法不一样
PID数值每个飞控程序里面的比例不同 有的P可以几百有的只要几十 有的不大于1
以一个平行的PID控制器来说
错误=期望值-测量值
PID输出=错误×P+累计错误(更早的测量错误++)×I+(上个错误-当前错误)×D/采样时间
任何飞控Iterm有一个默认的最大值 不然I term会不断增长(Imax) 这是我看到所有航模理论里面没有提到的关键点
D term 一定有滤波而且需要除以一个很大的数值 不然飞机受到突然的外力(上个错误-当前错误)会变成无穷大导致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玩的挺嗨啊!固件刷的3.21吗?

额,不知道,随便刷的,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理解错误 不是这样的
网上的“理论”过度强调P 而说不清楚I D是什么 毕竟每个飞控处理数据的方法不一样

首先谢谢你的评论,但我们没有研究的那么透底,我们只能去通俗的理解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评论,但我们没有研究的那么透底,我们只能去通俗的理解pid.

自动调参也是在假设在一个相对慢速稳定的飞行状态下调参
实际系统PID调的好也不是网上说的那么

一般需求
给一个输入 肉眼看是否抖动
给一个输入 挂云台/硬挂相机看是否抖动
高速运动看机器是否反映灵活
自己认为结果好就行了 够用就行

高端需求
给一个简单的输入+ 高速运动 这样反复收集数据
看pix log 里面的期待值和飞控的姿态调整输出的差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