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困扰

楼主(2018-01-28):
  在这里我要一些问题前,要请教前辈。还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虽然说我玩穿越机也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了,但是依然有许多的地方不懂。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迷津?
1.
第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我现在有三架穿越机,遥控器上保存了.3个穿越机的模型,我想问的就是我每次换一架穿越机就要更改遥控器上的模型吗?
我现在发现就算不用更改模型也可以控制3架穿越机,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这需要怎么做?

2.各位前辈,我把两架穿越机上到f3飞控分别对换了一下。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注意事项?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什么控?我发现华科尔的就不能控制多个模型,乐迪就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我发现华科尔的就不能控制多个模型,乐迪就能

乐迪at9s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at9s

那就是了。我也是at9s。咨询过售后,就是这样设置的,无解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接收机如果是一个型号的话可以不换模型,可能会出现设置第一个机子时的数值和设置第二个机子的数值不一样!所以还是换模型比较好!
第二个问题,需要重新设置地面站,各种校准,都要重新做一遍!

网友C:
1. 完全可以做到 我有几台机器就是这样设置 前提条件是 遥控器同一个模型的飞机不能同时通电
opentx 可以实现 要frsky的控 接收器ID设置一样就行

2. 如果2个飞机硬件一样的话 基本不要调可以直接换
要改的只有pid, rate都不需要改
那些说校准各种加速计陀螺仪指南针电调的 其实根本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接收机如果是一个型号的话可以不换模型,可能会出现设置第一个机子时的数值和设置第二个机子的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完全可以做到 我有几台机器就是这样设置 前提条件是 遥控器同一个模型的飞机不能同时通电
opentx 可以实 ...

我是乐迪控,有三架飞机,唯一我担心的地方是飞机参调油门行程量时动了遥控器的舵机行程量让油门恢复正常,也就是最高2000,最低1000,,,,,,。调试这个每个都不一样。现在还都是换着模型玩几架飞机。

网友:
楼主原意是不想要都控制吧!我也是这个问题,固定翼每架飞机舵量都不同,不能用同一个模型。但是有时忘记切换模型,但能控制。上天才发现。之前华科尔每个接收机对应一个id,就不会一个模型控制多个飞机。

网友:
第一个问题  我的遥控器是乐迪的  遥控器不用不用调  用哪个飞机  直接通电就能用   前提(你三个飞机遥控器上面设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