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角度

楼主(2018-01-28):
在自稳模式下  推杆时   飞机倾斜角度很少   只有15左右   在哪里可以改变角度呢

网友A:
直接半自稳就好了,我也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半自稳就好了,我也这个毛病

这个是自稳模式的PI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半自稳就好了,我也这个毛病

好吧  我试下

网友B(2018-05-27):
请问f3 evo不水平安装可以么 可以校准水平不影响使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f3 evo不水平安装可以么 可以校准水平不影响使用么

可以有安装角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