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1-29):
我的问题是,我的apm涮完固件一链接飞控十几秒地面站就自动断开,是怎么回事显示罗盘不健康我用乐迪的地面站效准他不断开了,就是GPS和飞控底潮上转的时候就又不行了提示效准失败从新效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校准时把下面对号√去掉再试试!那个一般是全部白点采集过了才会自动停止的!

网友A:
飞控上电。。USB供电不足。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是自动确认不要选。
第三个可能是。地面站版本。。请换低版本地面站试试。。推荐1.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电。。USB供电不足。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是自动确认不要选。
第三个可能是。地面站版本。。 ...

还有一种可能。USB接触不良,。有数传的话。请用数传连接进行校准

网友B:
换社区地面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社区地面站就好了

我都试过了没用数据线也换过了地面站apm的乐迪的地面站都换过了3.2.1的版本2.多的版本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B:
我看你的红色点为什么在下面啊不是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红色点为什么在下面啊不是上面吗

那是我转完上面了就转下面啊可是他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