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楼主(2018-01-29):
      一次改装飞机电源系统后,APM2.8飞控突然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蓝牙数传无法连接,插上USB与电脑也不能连接,我意识到有可能改电源把飞控给烧了。
      之后再网上在论坛找原因,多数说是AT32-U2坏了。心想这下遭了,我自己修不了,返厂成本邮费的钱也少不了!没办法我自己拆开研究研究。还好我是有经验的。下面讲一讲应急修理经验,希望能帮到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们。
       首先分析原因是电源改动但没有超压,不会烧到重要零件。插上USB电脑可以识别端口,就是不能与主芯片通讯,AT32-U2应该没坏,只是TLL通讯故障。查原理图负责通讯的芯片是TS5A23157,而且上电后此芯片热的烫手,断电测量芯片电源端导通值是0.158。这下心终于放下了,这个我行!我能修好!

看图说话

      为了验证一下是TS5A23157(模拟开关芯片)坏了,我先把MUX(ods接口)的焊盘与主芯片Tx0、Rx0接上。

然后用USB转TLL模块联机测试,成功。

接下来就开始修理吧!先拆下模拟开关芯片。
没有热风枪,自己做。我花2小时做一个简易热风枪就是它。

哈哈哈奇丑无比!凑合用吧!

网友(2020-03-12):
拿着小板凳前来学习apm2.8

网友(2019-01-21):
引用 网友A:
谢谢,收到

大神,背部焊点也短接了,USB转TTL接上了,试了几次还是连不上,麻烦看下我的线接的是否有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APM2.8的原理图及资料发我份呢,我问题和你一样,连不上地面站,拆开发现那个元件凸起,有糊味,邮箱 ...

资料已发送

网友:
数传模块也连接不上呀

网友A:
能否APM2.8的原理图及资料发我份呢,我问题和你一样,连不上地面站,拆开发现那个元件凸起,有糊味,邮箱353075385@qq.com

楼主(2018-07-31):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apm2.8,可以刷写固件,但是不能连接地面站,按照您的方法焊接那两 ...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问题像是连接地面站的波特率没调对呢!TLL下默认是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的APM飞控坏的时候可以刷固件吗?上电指示灯怎么亮的?我现在有一个APM飞控上电显 ...

我是先把TS5A23157拆下来检查测试的,你说能的是在USB口刷的固件还在TLL下刷的固件(我的情况是只能在TLL下刷)?
检查重点是查供电电压,那个芯片负载过大,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apm2.8,可以刷写固件,但是不能连接地面站,按照您的方法焊接那两个焊点后,用USB转ttl来连接也无法连接成功,最后我又把你说的那个模拟开关IC焊下来了,按照你的方法连接了那两根导线,情况还是一样,也是可以刷写固件却无法连接地面站,望楼下帮我分析分析,感激不尽

楼主(2018-01-29):
吹了1分钟左右就把TS5A23157芯片拆下来了。

楼主:
这回可以试试AT32-U2有没有烧坏了!怎么试呢?首先把AT32-U2与主芯片TLL通讯接上。

楼主:
插上USB与电脑地面站连接成功。

楼主:
最后,飞控还是要上机的,AT32-U2芯片是起辅助功能的,使用数传还是比较方便,所以断开AT32-U2,把数传端接上。

接上蓝牙连接成功。
在网上买了几个TS5A23157,等到手了在把所有功能复活。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顶你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飞控,地面站,APM,蓝牙,电源系统 作者:夢裡飛 5442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飞控,地面站,APM,蓝牙,电源系统 作者:夢裡飛 8361

网友D:
风枪做的很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枪做的很给力啊

如果有个涡轮风扇就更好了!大一点的芯片也能烤下来。

网友E:
f3飞控会修吗,端口能打开,一会就断开,等也不亮,接错线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插上USB与电脑地面站连接成功。

利害 风枪也会做,但是你可以二边引脚加锡堆焊,然后烙铁二边分别来回加热,芯片一下子就下来了,用不着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E:
f3飞控会修吗,端口能打开,一会就断开,等也不亮,接错线烧的

我没有这种飞控,你可以把原理图纸和相关资料发给我。我只能说先帮你研究研究。41211877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害 风枪也会做,但是你可以二边引脚加锡堆焊,然后烙铁二边分别来回加热,芯片一下子就下来了,用不着 ...

谢谢泡泡老师点评!做那个风枪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简易的风枪好使不。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飞控,地面站,APM,蓝牙,电源系统 作者:   姿态 3264
我没有这种飞控,你可以把原理图纸和相关资料发给我。我只能说先帮你研究研究。412118777@qq.com

谢谢你,回头发你,媳妇生孩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回头发你,媳妇生孩子呢。

恭喜恭喜,祝福祝福!今晚生的孩子都不一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飞控,地面站,APM,蓝牙,电源系统 作者:   姿态 6414
恭喜恭喜,祝福祝福!今晚生的孩子都不一般啊!

哈哈,还有这个说法,谢谢,

楼主:
模拟开关芯片TS5A23157到货,与拆下来的丝印略有不同。

楼主:
原件太小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焊上!

楼主:
APM2.8满血复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飞控,地面站,APM,蓝牙,电源系统 作者:   姿态 9066
我没有这种飞控,你可以把原理图纸和相关资料发给我。我只能说先帮你研究研究。412118777@qq.com

这个元件发热,灯也不亮,端口打开一下就关上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飞控,地面站,APM,蓝牙,电源系统 作者:   姿态 798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元件发热,灯也不亮,端口打开一下就关上

这个芯片应该是3.3稳压芯片,最好和原理图对照一下,然后测量输出端电压是不是3.3。如果是换一下就好了。
还有可能是它负载上的某个原件坏了,按顺序查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作者:   姿态 3629
这个芯片应该是3.3稳压芯片,最好和原理图对照一下,然后测量输出端电压是不是3.3。如果是换一下就好了。 ...

这个量的时候冒烟了,你要不,送你了,你出运费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作者:   姿态 958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量的时候冒烟了,你要不,送你了,你出运费

那个三脚冒烟的芯片应该是共阴极二极管,作用是USB和外部电源切换供电用的。
我看看飞控正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M2.8飞控应急修理之与所有地面站无法通讯故障  作者:   姿态 3191
那个三脚冒烟的芯片应该是共阴极二极管,作用是USB和外部电源切换供电用的。
我看看飞控正面!

回医院了,加个微信好友吧,18710002898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医院了,加个微信好友吧,18710002898微信

我能要吗?拿来修一下

网友(2019-01-22):
按找你的方法我拆了那个TS5A23157后,跳线后,USB可以用了,然后拆除了,想用数传的,就短接那两个接点,但数传就是连接不上的,请问是别的地方还有短接吗

网友:
麻烦楼主给我也发一份吧,谢谢   1356709068@qq.com

网友G(2019-11-06):
你好,我的apm2.8上电红蓝灯交替闪,之后红灯闪,数据线连不上地面站,用usbasp可以读取2560熔丝位,但不能读取32u2熔丝位。2560应该是好的吧,去掉模拟开关后,通过mux口rx0,tx0连接不上地面站,为什么串口也连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的apm2.8上电红蓝灯交替闪,之后红灯闪,数据线连不上地面站,用usbasp可以读取2560熔丝位,但不能 ...

串口波特率57600
如果在无法连接地面站,就可能是2560没有中断,程序卡在哪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串口波特率57600
如果在无法连接地面站,就可能是2560没有中断,程序卡在哪里了。

用这个波特率成功连上了,但显示故障保护,哪里能排查是什么故障吗?另外插数据线电脑显示无法识别之类的,应该是32u2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波特率成功连上了,但显示故障保护,哪里能排查是什么故障吗?另外插数据线电脑显示无法识别之类的 ...

32u2肯定挂了,买32u2不要买便宜的,翻新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波特率成功连上了,但显示故障保护,哪里能排查是什么故障吗?另外插数据线电脑显示无法识别之类的 ...

故障保护看是那一种,如果是磁罗盘故障,在校准下 点 不动,就是5883已经坏了!陀螺仪和气压计故障有两种可能1-传感器坏了2-txb0104电平转换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保护看是那一种,如果是磁罗盘故障,在校准下 点 不动,就是5883已经坏了!陀螺仪和气压计故障有两种 ...

好的,谢谢指导,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2020-02-20):
我也是这个烧了,烧的比较厉害
看那么小原件,不敢下手

网友H:
刚收两个真在研究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收两个真在研究修复

有一种黑板的不太好修

网友I:
泡泡老师,手头有一块不知道是2.5还是2.6的板子,usb连接,管理器能认到2560硬件,也可以用usb升级飞控,但是就是usb连接不上地面站,
飞控上没有2.8的mux rx哪些焊点,请问这个会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泡泡老师,手头有一块不知道是2.5还是2.6的板子,usb连接,管理器能认到2560硬件,也可以用usb升级飞控,但 ...

首先2.5-2.6-2.8板子硬件没有区别,如果通过usb可以耍固件,用usb或数传串口无法连接地面站多数原因是波特率没调好,还有usb和数传串口不能同时使用!串口要用5V电平通讯。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2.5-2.6-2.8板子硬件没有区别,如果通过usb可以耍固件,用usb或数传串口无法连接地面站多数原因是波 ...

谢谢,的确是波特率的问题。
当然这块板子还有个小问题,jp1后面的二极管损坏,造成电流计上电之后主板无法启动。

网友:
都是高手啊,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的确是波特率的问题。
当然这块板子还有个小问题,jp1后面的二极管损坏,造成电流计上电之后主板无 ...

可以用普通4007、贴片M4等有电流驱动能力的二级管代替

网友(2020-05-10):
我也要换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弄好了,但是我这个2.5.2的飞控版,谢谢

网友(2021-04-10):
好像也只有这个论坛关于烧写bootloader的帖子多一些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电容什么型号,我的好像坏了,罗盘无法校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