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烧了,求大神

楼主(2018-01-30):
这个元件发热,换了也不管用,接电灯不亮,端口打开一会自动就关上了,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那就查它之前的电路还有之后的电路,最好对着f3的原理图找问题,那个管子热不一定就是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飞控烧了,求大神 飞控,app 作者:   姿态 629
那就查它之前的电路还有之后的电路,最好对着f3的原理图找问题,那个管子热不一定就是它坏了

好吧,不懂这个,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