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楼主(2018-01-31):
我想买个PIX飞控飞我的六轴,我手上有个双回中的遥控器接收机是BUS接收机,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控制我的两轴云台和相机,好像还得3通道从飞控上能接出来吗,请明白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能接出来 用aux端口 我都这样做
RC9_FUNCTION set to 1 will pass channel 9 straight through to AUX 0

把RC9_FUNCTION 设置为0 就是Aux0 那口转发RC9的sbus输出
同理 RC7以上都可以这样做
你6轴用了6个通道 RC1-6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接出来 用aux端口 我都这样做
RC9_FUNCTION set to 1 will pass channel 9 straight through to AUX 0

就是说能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