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控D10,apm2.8,四轴起飞跑偏,小白求助,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1-31):
自己做了个四轴,山寨悟,大疆E800动力,用的apm2.8 .华科尔d10二手控. 刷了suv固件,机架装好后试飞,起飞就往后翻,一直这样,折腾了好久,一开始以为是飞控问题,以为调参没调好,网上搜了好多教程无果,后来买了个G7 模拟器,模拟飞四轴,也是一样后翻,这是为什么?难道是遥控器的问题吗?求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怀疑是遥控的问题。那么就先确认遥控器的输出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模拟器也翻那肯定是遥控的锅,不一定遥控硬件问题,可能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怀疑是遥控的问题。那么就先确认遥控器的输出是否有问题

怎么判断输出有没有问题呢,还请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也翻那肯定是遥控的锅,不一定遥控硬件问题,可能是设置问题。

那你觉得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啊,我看控上的通道监控显示好像都正常,我应该要怎么改设置啊

网友C:
玩模拟器要配置遥控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模拟器要配置遥控器通道

遥控器配置过了,没有用

网友D:
校准摇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摇杆了?

摇杆校准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摇杆校准过了

那就刷d固件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刷d固件吧,哈哈哈

d固件是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d固件是什么版本?

你是不是动到微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固件是什么版本?

额,就是第三方的deviation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