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小电调是什么程序,编程模式下的程序代表什么

楼主(2018-01-31):
之前在闲鱼买了这种电调,最近又买了1105电机,想拿来用,可是启动总是抖动咔咔响,却有一个可以驱动,想必是电调设置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编程模式下的选项代表什么,所以请求大神告知,有人知道是谁做了这种电调吗,方不方便告诉我这种电调的程序及编程模式下各程序代表什么吗。
编程模式下有7大选项
第一个选项有6个子选项
第二个选项有5个子选项
第三个选项有13个子选项
第四个选项有4个子选项
第五个选项有2个子选项
第六个选项有4个子选项
第七个选项有2个子选项

网友A:
这就是当年的8元电调吧?
手里还有几个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当年的8元电调吧?
手里还有几个没用

对,就是不知道谁做的,没资料,想设置都难

网友:
目测可以刷 BlHeli.

网友B:
刷 BlHeli 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A:
当时候确实是说可以刷B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 BlHeli 感觉问题不大

问题是不太会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候确实是说可以刷BL的

那知道是谁做的吗

楼主:
感觉可以直接刷bl固件,上面有标c2d和pst/c2k还有vcc和gnd

网友:
不知道,闲鱼上的。找不到卖家了

网友C:
我手里还有几个,也是不知道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还有几个,也是不知道怎么刷

我已经买了c8051编程器,论坛里有教程,来去试试能不能刷,估计刷个12a的没多大问题,烧了就当学费  主要是固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