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飞过欧兰斯的哥们

楼主(2018-01-31):
(图片)

网友:
听说这飞机很坑

网友:
坑上加坑!

网友:
重心是不是有问题,飞过,好不容易降下来了

网友:
欧兰斯这款飞机,重心对还是很好飞的。缺点是起落架根本就不能跑直,好在短距离就能拉起。只要炸机,就很难飞了。

网友:
表示他们家的飞机很难飞,以前买过一架啥飞机来着,机翼连杆竟然是方形的,机翼都不好插进去

网友:
重心调好.飞还是可以的(很难调)。起落架简直就是坑

网友:
不好飞,建议天行者1680或冲浪者

网友:
飞过 改成双发以后好多了

网友:
设计很好的飞机

网友A:
哥们你飞起来没有?我的还没飞起来、你是怎么配重

网友:
我还想看你飞呢

网友B:
这个飞机我飞过,重心一定要调好,飞机的电机安装好像拉力线有问题,飞在天上飞机好像横着飞,老觉的飞机姿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我飞过,重心一定要调好,飞机的电机安装好像拉力线有问题,飞在天上飞机好像横着飞,老觉的飞机姿 ...

我把重心放在木条那条线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出厂是这样的,比较难调,直接飞肯定不好飞,我有做一点功课。
你到这两个帖子里看看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5655&highlight=%EE%A3%D3%A5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1543

网友D:
我飞了757-3,很好飞啊,没有网上说的推土机现象,这么经典的冲浪者机型怎么会不好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飞了757-3,很好飞啊,没有网上说的推土机现象,这么经典的冲浪者机型怎么会不好飞呢

嗯嗯  是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飞起来没有?我的还没飞起来、你是怎么配重

配重都到木质加强那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厂是这样的,比较难调,直接飞肯定不好飞,我有做一点功课。
你到这两个帖子里看看吧
http://bbs.5imx.co ...

谢谢兄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飞起来没有?我的还没飞起来、你是怎么配重

压头啊   建议新手别碰  这机子得改

网友E:
重心在机翼加强木片位置,推力线也不对,需要调整,起落架的安装位置太靠后,稍加油门尾巴就翘起来,头拱地,起落架往前四公分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在机翼加强木片位置,推力线也不对,需要调整,起落架的安装位置太靠后,稍加油门尾巴就翘起来,头拱地 ...

那就是前起落架靠后了而已    但是天上的话重心放这就合适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前起落架靠后了而已    但是天上的话重心放这就合适了吧

重心在机翼加强木片位置,我飞的很好,推力线也要调整,这飞机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在机翼加强木片位置,我飞的很好,推力线也要调整,这飞机设计有缺陷。

推力线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力线怎么调

站机尾,螺旋桨是稍微右偏的,下拉角度也要调整,飞来试试,哪里不对调哪里

网友F:
太坑了,起落架靠后,起飞一推油门就往前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坑了,起落架靠后,起飞一推油门就往前栽

俗称拿大鼎

网友(2018-03-02):
这飞机必须把原装轮子去掉,在地上滑行起飞。飞行速度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