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8-01-31):
刚装了一架380碳纤维四轴。由于电机是下沉式安装在机臂的地板,用9450自锁桨发现离着机臂太近了,只有5毫米间隙,倒是什么东西也扫不到,也没有碍事的地方。就是请教大家桨叶离着机臂这么近对力效影响大不大?见图说话,谢谢大家!

网友:
把底座垫高点不就得了?

网友:
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
不碰东西就没事,就是浆叶风声大。

网友:
不是说桨的大小最好适合机架能装下的最大桨么,说是力效高~然后我的机架桨与桨之间都很近

网友:
我是不知道,我看有的电机还是倒着装的,那种效率高?

网友:
我感觉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