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

楼主(2018-01-31):
pixhawk飞控是刚买的,GPS是原来的APM改的端子,地面站校准罗盘内外都很正常,室外搜星也正常。但是转动外置GPS罗盘,地面站方向指示根本不动,转动飞控可以动。另外解锁后经常出现“姿态解算错误”的提示。问商家,说是3.3dev的固件就这样,只要能解锁就没问题。解锁是没问题,就是心里不踏实,罗盘和姿态错误感觉都不是小事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了?

网友A:
建议换个版本固件,清除一下系统再做一次全面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版本固件,清除一下系统再做一次全面校准

清除系统是清除固件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除系统是清除固件吗?谢谢

不是,在调试栏里有一个恢复参数的

网友:
先查改线的定义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调试栏里有一个恢复参数的

明白了,非常感谢。还有个问题,我想更换一下固件,3.2.1的固件稳定吧。是不是3.2.1的固件pix和apm是同一个固件?

网友B:
用的啥版的地面站?提示错误显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啥版的地面站?提示错误显中文!

用的1.3.23的地面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还有个问题,我想更换一下固件,3.2.1的固件稳定吧。是不是3.2.1的固件pix和apm是同一 ...

推荐3.4.6的固件,这个比较稳定

网友:
固件都3.4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3.4.6的固件,这个比较稳定

哥们!我刚买的pix好像是省料版的(比所谓的优化电源版的更恶劣)。能刷高版本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1.3.23的地面站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我刚买的pix好像是省料版的(比所谓的优化电源版的更恶劣)。能刷高版本固件吗?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谢谢哥们,等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