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电调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8-02-01):
手上有两个60A的相同电调,不知道能不能并联使用,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带起更大的负载?谢谢

网友:
并联控制一个电机,我觉得不能

网友:
              绝对不能

网友A:
不可以,如果你焊工好,可以把其中一个的mos拆下来叠焊到另一个上面,这样可以达到增大电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如果你焊工好,可以把其中一个的mos拆下来叠焊到另一个上面,这样可以达到增大电流的目的 ...

谢谢,叠加管子的方法我知道,就是不了解为何不能并联连接

网友:
两套控制系统,。

网友:
无感电调驱动电机是蒙相位,所以一定不会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这样做过但是我用过大电调控制过两个电机,实验是可以的,感觉你让两个电调连接一起会不会打架呢?冒 ...

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我也试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