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泡泡老师,尾灯带BB怎么设置?

楼主(2018-02-02):
我买了Matek 的WS2812  LED灯,穿越机是SBUS模式,我按照您的教程设置好了尾灯,可是上边自带的BB却不受控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分电板上的bb都不受控,最后焊接一个了事,折腾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电板上的bb都不受控,最后焊接一个了事,折腾累了

是BB的原因还是啥

网友:
分电板和飞控某个参数冲突

楼主:
分电板我也是这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