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1代&3带对比测试

楼主(2018-02-02):
在即将过年大雪封门的时间里拿到了小飞手三代,说说改变,上个对比视频不得不说入魔两年多,所有设备更新换代好几代了,唯独小飞手一直再用,入坑以来觉得最超值的设备,没有之一,遥控器都换了一次,唯独小飞手一直坚挺,电池不行了就外挂,伊拉克成色还是一直再用。不知道小飞手4会是什么情况,内置DVR?拭目以待
先开箱
包装配件方面和一代二代没区别,除了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的双接受SMA帽之外。
相比一代直接有了脚架固定螺母,不过大部分用小飞手的应该都用不上,用三脚架大可以选择更大一号的鹰眼旗舰,小飞手还是要在控上更合拍。
好了。来说谁对比改进。
首先,硬改变方面,曾经短按一次+就自动搜索改成了长按,避免了误触碰造成的全自动搜索。
还有一个显著的改进就是OSD可以关闭了。可以选择不看信号数值,时间,和电压,对有强迫症的朋友有帮助。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三个数值,满值从100降低到了40.。。然而36才是最高。37开始到40都是低值,不过无所谓
彩频实际调整我个人感受不到变化,后几个频段是黑白模式,难道是为了大白天冒充夜飞设计的?总之可选项无所谓
相比一代少了电压微调

然后个人手里的一代白平衡轻微偏红,非常轻微的,不对比看不出来的那种,三代白平衡相对更正一点点。

好了。。。关于信号。上视频,用的原厂蘑菇和棒子,棒子换成平板应该更佳,我是在车内,飞机是200MW图传。

网友A:
价格多少?

网友B:
小飞手都双接收了 骚了
电池时间短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多少?

+1

网友:
带录像吗

网友C:
电池抗造不,看样子应该没有dvr

网友D:
为啥还是觉得一代清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还是觉得一代清晰一点

同感觉,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还是觉得一代清晰一点

并非对比清晰度。因为运动相机太近的关系,两个屏对焦都有问题。小飞手屏幕一样的,两者清晰度无区别。只是对比接受啦

楼主:
官方是499.。。。航模这种事,看你和经销商熟不熟了。。会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手都双接收了 骚了
电池时间短的问题解决了吗

机身有加厚,我这里现在零下8度,续航时间无法参考。我估计应该是续航没有太大的增加,毕竟体积在那。小飞手毕竟是1S内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抗造不,看样子应该没有dvr

估计电池一样吧。虽然有加厚估计电池容量增加了一点。但是双接受更耗电一点。。。内置不够就充电宝咯。我这里现在零下,测不出来续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是499.。。。航模这种事,看你和经销商熟不熟了。。会便宜不少

淘宝还没搜索到,这个带dvr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