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

楼主(2018-02-02):
电流计接上飞控只有gps那边绿灯亮,红蓝不闪是怎么回事?电流计也不知道怎么设置,求大神!!!!

网友A:
丢失boot,或者烧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失boot,或者烧部件了

用usb连接电脑是正常的,还有我用bec供电模块也没问题的

网友:
测好你电流计输出电压和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