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上锁自转

楼主(2018-02-03):
这个飞控在锁定的情况下通电会自转,求解决。

网友A:
你调了怠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了怠速吧

怠速不是解锁后自转吗,我这个没解锁接上电调就自转

网友:
电调的事,,把电调做下校准

网友:
电调没校准吧,同意楼上的

网友:
没有校准油门行程吧

网友:
同上,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就ok了……………………

网友:
校准电调,再不行重刷固件。

网友:
电调校正

网友:
全部同意电调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