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接收机

楼主(2018-02-03):
福斯接收机ia6和ia6B有什么区别呀!求助大神们解答!!!

网友:
一代协议跟二代协议的区别,有个表格的,自己去搜一下就行,二代的遥控可以控制一代的接收,一代不能控制二代的

网友:
B的应该是带电池电压检测的

网友:
一个有ibus一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