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中的high GPS hdop怎么解决

楼主(2018-02-03):
求大神解决

网友:
GPS信号差

网友:
空旷处
在不行就换GPS吧

网友:
無解啦~  建議改 用 樂迪 mini pix 套裝
我測試一陣子了   hdop  基本上都在1 以下

网友:
提示GPS的精度因子过高,HDOP因子应该越低越好,过高不适合飞行。环境不好或是GPS本身质量不好。

网友:
再就是需要吧电子围栏关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