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

楼主(2018-02-03):
请问cc3d飞控自稳时起飞抖动怎么办

网友:
加个减震座就好了。

网友:
其实建议你直接怼上f3

网友:
cc3d太差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我的试过也是这样换了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cc3d今天被我刷成了inav固件。可以安装磁罗盘,气压计和gps等,打算用来飞固定翼

用的什么地面站?

网友:
p值过大,抖的厉害起码要减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cc3d今天被我刷成了inav固件。可以安装磁罗盘,气压计和gps等,打算用来飞固定翼

搜不到。发个给我361124827@qq.com感谢。